南京
请各位前辈们慷慨解囊

楼主(2013-11-02):
我在网上找资料找了很多次都没找到,步进电机 1轴以上的案例程序用来学习所以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既然知道1轴,把1轴Ctrl+C,再Ctrl+V,改掉脉冲输出端和方向端不就是2轴了吗

楼主:
一轴也模糊 ,手动频率 和当前位置计算公式不知道额楼上的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B:
我建议观看程子华老师的步进电机教学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C:
我记得论坛里面有,试下搜索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