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的怪现象,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11-02):
向大家咨询一个问题,我的CPU是CPU224XP 214-2BD23-0XB0,后面加了个223-1PL22-OXA8扩展单元,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扩展单元输入I2.0,有信号,输出Q3.2和Q3.5上的灯亮了,说明程序动作了,但是实际这2个点,没有接通,没有电压,替换了一个新的扩展单元还是这个现象。这个扩展模块和新的扩展模块在其它地方使用正常。
是不是CPU单元的供电有问题,导致扩展不正常。

网友A:
是继电器输出的吗,输出端的L1, L2 ,L3 ,L4端要加控制电源的一端。

网友B:
你这个是扩展模块的工作24V电源没有接造成的,L+,M要接24V电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