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3-11-03):
各位前辈,本人菜鸟。最近想学习FX2N-2AD的使用 但是不知道2AD的输入4-20Ma/0-5V 用什么可以替代一下而不是用真正的仪表(价格太贵,而且 我只是学习一下)。因为需要模拟一下才知道编写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
还是老实点去买个模块的,二手的也行的

网友B:
用可調電組 分壓

网友C:
一个开关电源,。几个电阻。。

网友D:
用一个小电池就OK了

网友E:
同意4楼,几节旧电池,一个1K的电位器,就是个最简陋的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