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试验装置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3-11-03):
请问下各位师傅这个测试压力传感器的试验装置哪里可以买到叫什么名字。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到省一级的计量检定单位去找!!!!!!!
这个叫压力计量检定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压力产生装置,可以均匀稳定加压,标准表可以用标准弹簧压力表、数显压力表等高精度仪表代替。

楼主:
谢谢师傅我不想用电位器模拟,想用实物操作。听以前的同事说他可以用液压千斤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