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

楼主(2013-11-03):
用GX-Works2打开GX-developer文件,选择其他格式文件,找到文件目录后打开怎么什么都没显示出来?

楼主:
是我的问题问得不够清楚,还是问题太简单了呢,怎么都没人想说几句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打不开程序,有点恼火,是不是文件格式不对哦???

网友B:
在你的左侧打开扫描程序啊,你为什么不上传打开软件后的图片呢?
谢谢,可以了

楼主:
打开后就是空的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再点击一下导航里的程序才能显示的

网友C:
程序一般会自动打开的

网友D:
GX WORKS 2 是不会自动打开程序的。

网友E:
没用过GX WORKS2

网友F:
works默认是点击程序后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