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3):
因受空间限制电箱是高100CM宽70.

网友A:
想了下,头大,下面那张图好些吧。以后电箱记得预大点,要预有些东西以后可能会加上去的。

楼主:
现在没人问津,等做好发来图片,估计指责的不会少

网友B:
与其把电箱搞的密密麻麻,不如少用或不用那10个断路器,说真的,现在的热继电器质量太差,中看不中用,不如不用。个人浅见,请别见笑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同意4楼说法。。。一般有问题,都不见得断路器跳,漏电开关先跳了。

网友E:
你这到底是电源箱还是控制箱?

通常两种不同功能的电器电路不能混合在一个箱子内的。而且你第二张图中的右下角的断路器不允许放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到底是电源箱还是控制箱?

通常两种不同功能的电器电路不能混合在一个箱子内的。而且你第二张图中的右下角的断路器不允许放在那里。

是控制箱.右下角的几个断路器是备用电源,万一接个排风扇或其他,现实当中没有不应许的要灵活运用.如果一定要按部就班
的话估计没有那个老板要你做的,就像家庭装修,有几个听施工队的,都是客户指手画脚的安排
我也想再搞个电源箱可谁出钱啊。我现在的目的只是就这点米,这个锅,要尽量煮出最好的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把电箱搞的密密麻麻,不如少用或不用那10个断路器,说真的,现在的热继电器质量太差,中看不中用,不如不用。个人浅见,请别见笑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配置不当.如果不用等线路烧完了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F:
史同学,,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过热继电器换成DZ108/DZ20型(还可省只DZ47)。
这个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