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做吸放货物的自动化设备,真空系统这一块大家是怎么选型的?

楼主(2013-11-03):
用真空泵和直接用真空阀的有没有好的推荐的牌子,大家都说下自己是怎么做的。谢谢分享

网友A:
真空负压力有多大?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真空发生器加吸盘

网友C:
我到有一个真空发生器,跟吸盘,全都是用在注塑机机器手上用的啊

楼主:
吸货的负压在70-100的样子就差不多了
引用第1楼天涯孤客于2013-11-03 23:29发表的 Re:请问大家一般做吸放货物的自动化设备,真空系统这一块大家是怎么选型 .. :
真空负压力有多大?

网友D:
看东西有多重了,一般小型的东西 我都选择普通流量的真空模组(模块化真空产生器),不过这东西部便宜,4联座的要1万块左右!

网友E:
如果是小工件用SMC的真空电磁阀模块一个1W多。

网友F:
用真空发生器,加吸盘就可以了,,洗衣机,空调都可以用起来,吸盘选大点,真空发生器用SMC 费斯托比较好,不过价格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