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3):
怎么知道“模拟量转矩指令为正”???

就是三菱的MR-J2S-A放大器中引脚TC(模拟量转矩指令)的应用,不太明白?“模拟量转矩指令为正”是怎么控制的?是PLC程序中控制的吗?还是外加电路(滑变电阻器)控制呢???请赐教。。。
机械电子

网友A:
把伺服控制器调整为转矩显示,再进行对比。 话说,你是不是指伺服啊??
就是三菱的MR-J2S-A放大器中引脚TC(模拟量转矩指令)的应用,不太明白?“模拟量转矩指令为正”是怎么控制的?是PLC程序中控制的吗?还是外加电路(滑变电阻器)控制呢???请赐教。。。

网友A:
模拟量转矩指令要配合正转选择(RS1)、反转选择(RS2)来使用的,具体如图
3Q非常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