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3):
各位大神好,我有个项目如下:
1.现场有15个温度+3个压力+3个重量,都是模拟量的。
2.这些数据需要在WINCC上监控,归档与显示。
本来定的方案是S7-200+模拟量模块+以太网模块+WINCC。
但是由于温度较多,SIMATIC S7-200停产了,以太网模块+8路热电偶模块+4路热电阻模块不好买,如果用CN的就要2只PLC了。
如果用SMART200,只能扩展4个模块,好像要3只CPU。据说SMART200要便宜不少。
现在问题是:SMART200能与WINCC通过TCP/IP通讯吗?用PC ACCESS,也只能走PPI通讯。现场设备与WINCC大概有60米远。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2014-02-08):
看看有wincc中有没有驱动smart的有就可以用以太网 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B:
Smart200新出的2.0固件,好像修复以太网上位通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