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这个老连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3):
PLCFX1N40MR
GX WORKS2
WIN7

网友A:
如果设置问题,就换个线试试看,或者拿USB去试其他的PLC

网友B:
先确认好硬件接线,再看设置参数了,
missile

网友C:
三菱PLC是 RS422通讯 电脑USB口是RS232 。

网友D:
很多时候是硬体连接电缆的缘故;推荐使用原装232口电缆,但是目前电脑基本没有232PIN口了;如果要用USB转232,那一定得购买好的,普通市面购买的都会出现连接问题。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F:
你的COM不对啊,看设备管理器里是CON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