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谁对相序保护较了解?

楼主(2013-11-03):
在一台机器上装了台电压保护器,就是过、欠压、相序、三相不平衡保护的那种。
这两天居然报相序保护,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子。(不是连续报的,是间断性的。相序应没问题,当初接线时是反相的,接回后正常使用10多天了)

网友A:
不是电压高就是电压低

网友B: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C:
说明保护器功能好,虽然相序没错,但也有可能欠压,过压,或者三相不平衡。

网友D:
你那边的电压有问题,间断性的或高或低

楼主:
电压确实有问题,但它故障代码显示是相序啊

网友E:
应该是欠压,
光军

网友F:
要搞清楚是相序保护还是缺相保护,若是缺相保护,控制系统是不能动作的,且设备正常用电运转情况下,相序是不会改变的,唯一有可能是主回路瞬时缺相,一般多是接触器触点有一相烧坏,触点接触不良,造成有时缺相保护,而你的设备只有相序保护指示,故出现相序保护。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G:
电网波动及电网上携带的多次谐波引起。
下载积分:+5(ft0752)

楼主:
这个有理!问了一下电压保护器的厂家也这样说。
但这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