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2DA(数模转换器)怎么和伺服放大器MR-J2S-A连接?

楼主(2013-11-03):
三菱Q62DA(数模转换器)怎么和伺服放大器MR-J2S-A连接?【接哪些引脚】???
机械电子

网友A:
首先 要读取手册 Q62DA数模转换器的需要的输出项 应该跟1PG类似,然后选取伺服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接线图,对比接上去就OK
嗯 有道理 谢谢提示 找到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