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编号

楼主(2013-11-03):
各位大师做项目的时候PLC电控箱要自己接线吗? 编号你们一般怎么编?PLC上面的输入输出直接写X..或Y...? 哪别的地方呢?求助!

网友A:
编号是自己定的啊, X0 -Xn一直排下去, 公共端就标 Xcom
Y的公共端就 Y com

网友B:
最好跟PLC的编号走。

网友C:
如果是确定了电气图后再编程那按电气图上标的来,如编程完了再标记编号,按plc IO分配、远程IO地址来

网友D:
X000 Y000 P24 N24 R S T U V W L N 其他的估计用到的也少了
自己按顺序编号吧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编排序号!

网友F:
这位大侠难道只做程序来看看的?分配X,Y是编程和接线的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