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FB 程序本体里面的软元件替换为标签名

楼主(2013-11-03):
GX WORK2 FB 程序本体里面的软元件替换为标签名? 请各位大神帮个忙
问题: 在局部标签里面都对每个软元件进行了类型,数据的定义了,为什么有的软元件可以替换为定义的标签名,有的却替换不了?
如下图所示,显示什么编辑位置不正确或者指令搜

网友A:
在编辑位置列插入,多插进去几列,然后写你的标签, 三菱的GX2好多问题,FB以及标签这一块的,,自己慢慢发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