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3):
有一构件,需要检测一个高压密闭金属罐内液体下限,因为从来没用过液位检测,请路过的大师们指点下,给个建议

网友A:
用超声波液位感应器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超声波。

网友C:
有一各电容式液位传感器

网友D:
超声波是好,就是贵贵的,有其他一些便宜简单的

网友E:
就用液位继电器,取一个探头,低位报警

网友F:
雷达液位、超声波液位安装比较麻烦,先判断一下液体密度多少,看能否用磁性浮球液位计,
还有压差液位计,多了去了

网友G:
音叉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