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怎么设置弹出窗口

楼主(2013-11-03):
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维纶要做一个报警弹出窗口,就是一报警就弹出一个报警画面,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维纶ev8000的触摸屏编程手册,所以请教下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A:
官网不是有吗

网友B:
很简单啊,要在弹出的画面增加一个窗口,然后将窗口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元件/PLC控制实现

网友D:
求答案中,,,,

网友E:
有时间发帖 没时间去官网吗?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网友F:
做一个直接窗口元件和一个报警窗口画面。
直接窗口元件:读对PLC地址:比如M0。0,报警时置位M0。0。属性类型:隐藏窗口控制条,
窗口序号:报警窗口编号。
报警窗口画面:做对应的报警信息。
只要报警就会在直接窗口显示报警窗口内报警信息。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G:
6楼正解,用一个元件控制直接窗口。

网友H:
直接打技术热线最快 他会很详细的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