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A700变频器调试问题,急

楼主(2013-11-04):
变频器是0-5V信号输入的,但降到0V变频器怎么还有输出,电机还慢慢的在转,要怎么设置,谢谢!注(0-5V是从另一台变频器的0-5V端子并联过来的,那一台都停止了,但这一台还在转)

网友A:
楼主看一下增益与偏置的参数,或两台对比下参数,三菱的我没有用过不过我想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