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如何设置历史报警记录

楼主(2013-11-04):
需要把报警记录存储下来,什么时候有报警,可以查看,也可以一键清除。

网友A:
因为这款屏不带存储卡,使用无法使用此功能。
选择其它型号的屏进行。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里实现这样的功能,现在换屏是不可能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里实现这样的功能,现在换屏是不可能了

网友A:
可以,只是这个写报警程序繁琐。

网友B:
不需要的,SMART700是可以掉电保存255条记录的,在报警窗口的画面选择历史报警就可以的,但是时间需要与PLC进行时间同步,要不关电后,时间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