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昨天客户的一台机器突然变压器烧毁连带伺服驱动器一起烧毁了
变压器线路是    主电源------进断路器-----进变压器----三相220V输出到------接触器------进伺服驱动器--------
变压器也没有超负荷
到现场检查时发现变压器输出的220V到接触器的接线头有松动   变压器损毁比驱动器严重  其他元器件正常
崇拜高手

网友A:
再查这个隔离变压器是输入还是输出端烧毁的?
好像是输出端烧毁

网友B:
变压器输出端接触不良,造成的。
接触不良为何能烧毁变压器

网友C:
顶楼上,接触不良,电流大,发热烧毁
接触不良时  电流会加大??

网友A:
这个有二个概率:
1)输出端接触不良,变压器输出开路(变压器轻载)不烧变压器
2)输出端时断时不断,变压器过载烧变压器
估计楼主变压器烧毁的概率只能应对第二条了。但是有一点疑问的是人工变压器在这种状况下过载,伺服驱动器应该有报警出现了呀。
真诚感谢!
伺服也没出现报警   ~~~~伺服驱动器上端可看到明显烧过的痕迹    伺服电机正常
伺服是施耐德400W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网友D:
    这个和伺服电机的使用负荷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长时间重负荷工作的话,且变压器输出不够,会损坏伺服驱动器。
    这个可能我们也考虑过
    不过我们的电机都是轻载且是短时运行的
    应该不会出现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变压器的功率也足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二个概率:
    1)输出端接触不良,变压器输出开路(变压器轻载)不烧变压器
    2)输出端时断时不断,变压器过载烧变压器
    估计楼主变压器烧毁的概率只能应对第二条了。但是有一点疑问的是人工变压器在这种状况下过载,伺服驱动器应该有报警出现了呀。

    真是基于此,可能是变压器过载了。你更换新的变压器前必须检查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端的保护是否正常。比如断路器、熔断器什么的。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变压器过载的原因,应该是时断时的缺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