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到每周五的7:50自动启动系统,在22:00自动关闭系统

楼主(2013-11-04):
控制要求: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7:50自动启动系统,在22:00自动关闭系统。
请问怎么实现这个控制要求?只要是三菱的, 不限定型号。
小弟是新手,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A:
Q系列PLC上适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才对

网友B:
这个方法挺简单啊,用时间来做就行了

网友C:
用KG316T三,五十元就可以了。

网友D:
用PLC内的读出的时间,设置就OK了

网友E:
用定时器TR610 top 轻松搞定

网友F(2013-12-09):
买个时钟三四十元。搞定。

网友G:
这么简单的程序,不要用PLC啦!直接花40-50元买一个时间控制器就行了!一个PLC要几百大洋呃!
下载积分:+1(zhaicl) 好贴好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程序,不要用PLC啦!直接花40-50元买一个时间控制器就行了!一个PLC要几百大洋呃!
顶上楼的
QQ 20471661

网友I:
8楼考虑周到~

网友J:
楼主说的是用PLC控制。
用TRD指令读取PLC的系统时间,然后用这个时间进行比较。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才对
程序貌似有误,D6<6条件不对,因为D6=0时是星期日,应为0<D6<6,才符合要求。

网友L:
通过PLC内部的计时器怎么样?要自动启动什么?PLC内部的末端程序,还是定时控制外围的设备?需要的话联系我,FX2N系列我比较拿手,别的系列也都差不多,外面连接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来设定时间吗?
电话;18841704970
邮箱
52412749@163.com
10年工控经验,欢迎技术

网友L:
具体情况最好也说一下
电话;18841704970
邮箱
52412749@163.com
联系人:陈工
10年工控经验,欢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