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三菱新版本的打不开旧版本的程序,难道还得从新下载旧版本的急救?这样搞也太搞笑了啊,有何良策?问下版主和大家!程序在下面!现在我安装的打不开!
附件: gfh.rar (3 K) 下载次数:32

网友A:
不会吧,怎么会呢,可以打开的。
呵呵,你可能有万能版的三菱软件吧!

网友B:
很正常啊,不搞笑啊
新版不兼容旧版,三菱也太古板了点啊!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如果是很旧的版本,例如DOS版本的工程,则是打不开的。不知道你说的本本新和旧有多新,多旧。 完全没关系的。只和操作有关系的。

不是DOS版的,我猜是不是WIN7和XP不兼容呢?现在是WIN7系统的。不知有关系没?

网友D:
说得不具体,没法帮到你。

网友E:
用日文8.96版的可以无坚不摧!!

网友F:
楼主不会是说GX WORKS2开启GX-Developer编辑的程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会是说GX WORKS2开启GX-Developer编辑的程序吧?

估计是GX WORKS2开启FXGPWIN编辑的程序或者GX WORKS2开启A系列的程序。

网友G:
请提供图片,使用软件

网友H:
新版本是可以打开旧版本的

网友I:
只有旧版本软件可能打不开新版本的制作的程序,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异常信息
mythic

网友J:
GX-works有可能打不开前面的程序的

网友C:
果然是说的开启FXGPWIN版本的,高版本支持低版本的,有图有真相
下载积分:+5(g073545)

网友K:
GX Developer打不开FXGP/WIN的程序可在;工程/读取其他格式文件/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下载积分:+5(g073545)

网友K:
格式文件进行转换就行了

网友L:
打开软件,在“工程”下拉菜单中选“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选择你的旧文件就可打开了

网友M:
新版本的能打开旧版本的, 旧版本的打不开新版本的.

网友N:
GX WORKS2
文件菜单有一个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可以尝试下啊 ,我就是用这个打开 GX Developer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