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如何设置离散量报警

楼主(2013-11-04):
西门子Smart700如何设置离散量报警,程序里怎么写,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西门子报警写法都是一字的方式进行的。
1)先在变量中建立若干个报警字。如:mw100
2)编辑离散量报警文本,并在触发变量中附上你变量中的地址mw100,如果你安装的是2008版以上的版本系统自动生成排序,如果是以下版本则只能是自己排序。具体排序以mw100为例,就是m101.0---m101.1-------m101.7---m100.0---m100.1------m100.7.
3)在PLC中编辑报警程序这个必须与触摸屏编辑地址一致
下载PLC程序到cpu,下载触摸屏程序到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