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多少位置用PLC和HMI编程

楼主(2013-11-04):
伺服和丝杆控制多点位置用PLC和HMI编程,请位各位怎么编的,谢谢

网友A:
位置控制,简单

楼主:
怎么样 逻辑思维 谢谢。。。

网友B:
用指针吧,指针加数据地址

楼主:
能否具体说清楚点 谢谢

网友C:
什么PLC?有没有动作,我帮你免费编

网友D:
三凌3u plc做位置.很方便.丝杆部一圈的脉冲除丝杆导程.一圈脉冲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