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程输入输出模块的运用

楼主(2013-11-04):
最近自学三菱FX系列的plc,发现公司产线一台设备上(电性能测试台 )配置了FX3U-48MR,还有一个cclink模块FX2N-16CCL,另外还有几个远程io模块,发现远程模块好像起了扩展了X点Y点的作用,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输入输出分配后plc是怎么通讯获得的,这些扩展点与plc本身自带的点有区别么?前辈们谁有相关的资料或是给个解答么,抓破头皮也想不明白了。

网友A:
远程I/O可以就近接线,方便安装和调试。远程I/O的信号的状态(on/off)是通过总线和主CPU进行读写的,在逻辑上等同于本地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I/O可以就近接线,方便安装和调试。远程I/O的信号的状态(on/off)是通过总线和主CPU进行读写的,在逻辑上等同于本地I/O。
谢谢回复,那么远程io是和fx2n-16ccl链接的吧?

网友B:
16CCL M 是三菱CCLINK 系统的,主站模块,可以连接远程输入,输出模块, 三菱PLC 通过FROM TO 指令对16CCL 进行读写操作,
如果你用Q系列的PLC 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