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做电子行业的工控?

楼主(2013-11-05):
电子行业的设备一般用到伺服,不知道控制难度怎样,逻辑运算复杂吗?

网友A:
我本来专业是微电子,开发生产控制模块的。由于工作须要,也做一些工业过程控制系统,前后一对比,觉得工控比较轻松。
电子行业编程时用到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机会很多,如果编程量小,逻辑运算很简单,编程量大了,可就让人头痛了,比较容易混乱。
恩啊,多谢解答,感觉还是比较喜欢做生产线一类的自动控制

网友B:
哥 加油 劳逸结合 该休息就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