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侠会解不????

楼主(2013-11-05):
丽驰加工中心的急停怎么解除不了 前些时间坏了X轴的导轨 装好后开机就出现急停消除不了了 只有把报警解除按钮按住才能动 一放就不行了 急停按钮是好的 换刀也不行 大侠们帮帮忙啊 怎么搞啊急啊急急急急!!!!谢谢

网友A:
可能是X轴位置动过后,改变了原点位置造成!

楼主:
原点我也重新设置过了 也是一样啊

网友B:
这个要看图纸的
应该是X轴极限 限位开关(或感应器)故障!

楼主:
X轴上的开关的是好的啊

网友C:
从新校正X轴的原点限位感应器应该就可以了,有些感应器看着是好的实际上没有信号反馈我就吃过这样的亏你尝试换个新的感应器试试
哈利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