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S7 300 CPU更换

楼主(2013-11-05):
我这边有一套西门子S7 300 314的CPU+台达触摸屏,在更换一个新的314CPU以后,触摸屏上会报警显示某几个i/o点不能读取。新的CPU和旧的型号一样就是固件版本有所升级,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更换应该没有关系的,有关的只能是你在组态新硬件时,通讯设置内容与旧的cpu有区别。

网友B:
找到那几个点,触屏与程序对应是不是有问题,估计是你的硬件组态与原来不一致。

楼主:
可是硬件组态也是从旧CPU上下载下来的

网友C:
重新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