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XX伺服放大器报25.1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3-11-05):
以前搞的都是MR-J2系列的,这次买了个J4的线都接好了报25.1故障(伺服电机编码器绝对位置消失)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理望大侠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驱动器设为绝对位置系统,插上电池,执行回原点,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了
lvhonjun

网友B:
绝对值的,第一次上电是这样的,在合一次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