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zhishou

楼主(2013-11-05):
请问下大家这DDRVA控制步进电机正转时候有位置脉冲!反转没位置脉冲《不驱动自动找原点》就能自动回到原点初始位置!
  后面我用的DPLSR控制就不解了!我驱动M23就是步进正转!<这是有位置脉冲的D134>反转我是用M22控制但是我发现根本回不到原点初始位置!
  我就想问大家 用DPLSR控制步进电机原点位置出去!在返回到原点位置能像DDRVA指令那样回到原点初始位置!
因为我控制步进电机是循环的!就是正转一次位置是A  再回来原点等待条件难后再正转位置到B  再回来原点等待条件  这样类推循环的
  现在就是回原点高埗明白!求告知  如果看图片我说的不清楚的话 我可以传程序给你看看!急急急啊!
wuzhishou

楼主:
上面的DPLSR指令控制图片有点小看不清楚!这个清晰些
wuzhishou

楼主:
天气冷了高手们都不愿意伸手动鼠标吗?
wuzhishou

楼主:
没人看吗?我刚刚想了下 实在步不行我就打算把正转位置脉冲传到反转位置脉冲去!这样就实现了每次正转多少反转多少!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动模式!!手动摸索要求回原点位置!我没做原点搜索指令!这是1S机

网友A:
这个不难,关键是思路,把程序发上来我看看。
手动JOG最好用相对定位指令。

wuzhish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关键是思路,把程序发上来我看看。
手动JOG最好用相对定位指令。

我们QQ交流吧  这论坛好慢都没人看
wuzhishou

楼主:
程序在此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41087&page=1#1503501
看看我的这个回帖,这个是FX3G的PLC

网友A:
自动运行时使用绝对定位 手动JOG时用相对定位,这样可以读取当前脉冲数作为当前位置
这样复位就很容易

网友B:
对三菱定位我也是不是很了解啊,学习啊
wuzhish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41087&page=1#1503501
看看我的这个回帖,这个是FX3G的PLC

相对定位我知道!我是用的FX1S机做的程序!3U机的  相对定位 跟绝对定位是不是只要位置脉冲是负数就能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