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生产设备参数修改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5):
公司进口了一台就设备,PLC:c200hg,带一个扩展口:C200HW-COM3-V1,触摸屏:NT631C。生产中需要修改设备程序的参数,只能在触摸屏上修改,因为步骤很多,要花时间并且容易出错。我想用电脑直接连上PLC来修改参数,现在程序已经导出来,但是不知道存储地址是哪些?参数该怎么改?在此请教大家。
举例:主轴转速是400r/min,要改成200r/min,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看不懂程序的话!把触摸屏的地址也导出来就知道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要导触摸屏程序吗?
XW2Z-200S-CV数据线可以用吧。

网友B:
你把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当然要对照触摸屏的地址来确定D寄存器的编号,就可以改了

楼主:
嗯,程序明天上传。

楼主:
今天安装一个DA003模块(新买的),安装后开机触摸屏就白屏无法使用;拔下DA003模块,触摸屏又正常。
这是地址冲突么?
问题一个个,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
程序上传,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顶,继续求助!

网友C:
个人观点,是不是写在配方里的?

网友D:
画面的程序也传上来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