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今天下午,有一台台安N310变频器上电显示“CTER”,该故障是电流互感器故障。
就上电测量了一下哪个互感器有输出电压(待机状态下应该没输出才对),然后拆掉短
接互感器的地端和输出端,上电后模块马上炸了。
    现在好烦恼,测试驱动板负压和脉冲也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又为什么突然
就炸了(炸的是逆变块,下半桥)

楼主:
2楼自己坐

楼主:
三楼也是自己坐的节奏?

网友A:
搞不清楚啊
哈利路亚

楼主:
引用楼主苏仙森于2013-11-05 16:39发表的 变频器炸模块了 :
    今天下午,有一台台安N310变频器上电显示“CTER”,该故障是电流互感器故障。
就上电测量了一下哪个互感器有输出电压(待机状态下应该没输出才对),然后拆掉短
接互感器的地端和输出端,上电后模块马上炸了。
    现在好烦恼,测试驱动板负压和脉冲也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又为什么突然
就炸了(炸的是逆变块,下半桥)

简单来说就是:模块炸了,但是驱动板负压脉冲正常。。。。。。现在找不到思路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B:
短接地端和输出端???,霍尔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直接开路就可以

还有修变频不接假负载,不是高手就是有钱人

网友C:
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的!!!好好检查一下步骤吧!!!

网友D:
继续分析原因,那这个逆变模块炸的是什么状况?一般逆变模块基本都采用IGBT,它们炸掉后的个管脚情况如何?
还有变频器在正常情况下是允许开路测试变频器的运行,而不需要加假负载的。
像楼主那样把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拆了,通电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没有了电流的检测回馈,也是炸模块的可能原因。

网友E:
我也经常把互感器拔掉就是没见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地端和输出端???,霍尔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直接开路就可以

还有修变频不接假负载,不是高手就是有钱人

的确没接假负载,因为之前上电正常,只是霍尔传感器故障要拆除。这款机不短接霍尔输出端,还是会有2V左右电压。短接了或者安装上霍尔,电压会分摊掉
以此不触发报警。
现在原因查明了,是非常罕见的故障,属于主板损坏导致驱动信号混乱,上下半桥同时导通导致断路炸模块
这血的教训提醒我们,无论怎样的机器,上电试机一定要加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分析原因,那这个逆变模块炸的是什么状况?一般逆变模块基本都采用IGBT,它们炸掉后的个管脚情况如何?
还有变频器在正常情况下是允许开路测试变频器的运行,而不需要加假负载的。
像楼主那样把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拆了,通电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没有了电流的检测回馈,也是炸模块的可能原因。

您的话值得研究。我也一直怀疑这个维修方法是不是恰当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接假负载,因为之前上电正常,只是霍尔传感器故障要拆除。这款机不短接霍尔输出端,还是会有2V左右电压。短接了或者安装上霍尔,电压会分摊掉
以此不触发报警。
现在原因查明了,是非常罕见的故障,属于主板损坏导致驱动信号混乱,上下半桥同时导通导致断路炸模块
这血的教训提醒我们,无论怎样的机器,上电试机一定要加假负载!

就是您維修檢測方式的問題,這種問題在使用20~30年的變頻器多了去或是SMT或電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