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迷津;三菱RS指令

楼主(2013-11-05):
RS指令一次可以传送多少数据

网友A:
FX系列PLC的RS指令用于RS232端口来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
你看一下,是否能帮你
LD X0
OUT RS D10 K2 D50 K0
发送存储在D10---D11二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不接收数据
好好学习

楼主:
MOV H5 D100 MOV H30 D101 MOV H31 D102 MOV H45 D103 MOV H44 D104 MOV H45 D105传送了这几个数据;RS指令却是RS D100 K13 D120 K3却是13个数据

网友B:
命令才6个,发送就13个,RS 能通信上吗?
请高手指点迷津;三菱RS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