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选型

楼主(2013-11-05):
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 需要有近点信号输入,一般用接近开关精确些(貌似行程开关不稳定,有机械碰撞), 不知这接近开关如何选择? 一般神马品牌好些? 价格几多,谢谢各位了。
另外左右限位开关是否也要用接近开关? 在实际过程中,左右限位开关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A:
我手头有图尔克的接近开关,有需要联系我。(PNP的)。扣扣2970603221

网友B:
我有欧姆龙的接近开关,需要的联系990617982

网友C:
我有台湾超荣品牌的,QQ:44304556
传感器

网友D:
我这里是厂家直销,有什么工控上需要帮肋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电话:0752-8452517
签名里有网址
QQ:2478269533
品牌:博得(BODE)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E:
差不多的接近开关都可以,要质量好的选进口的

网友F:
一般的接近开关都可以,两边的限位接近开关可以去掉,在程序里用脉冲数做限位就可以

网友G:
什么样的接近开关都差不多。图尔克贵,但质量好。欧姆龙正品还行,可水货多。赫兹的也还行,检测跟离比其它品牌下的同直径的情况下长,也有点贵。限位要不要?要看你的设备如出现超行程危险不。供参考,只是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