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B1调用FB块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11-05):
就是为什么OB1调用FB1块会是如图这种结果呀,求详细解答呀,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A:
FB是需要DB的,要指定DB
下载积分:+2(like1991life) 真诚感谢!

网友B:
调用FC块不用DB数据块。

网友C:
一楼说的好,你使用FB**时,系统会自动让你输入一个数据块地址,你可以写一个任意的DB**。一般系统默认地址是DB1。如果已经有此数据块了,你就按前面讲的填写其它地址。

网友D:
形参没有设置,静态DB没有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