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编译码IC扩展IO点数的想法

楼主(2013-11-05):
比如我想远程采集几个液位的状态,要是用信号线的话要好几根接到PLC,并且距离也长。要是用哪种网上卖的IO板485通讯的,也麻烦PLC还得写程序。如果用编译码IC的话,我想应该很简单了,液位的地方装一个编码电路,用一根线连到PLC的地方再用译码IC把编码译出来把状态接入PLC的输入点,这样就方便多了,请问朋友们有搞过用编译码IC扩展PLC的IO点数的吗?

网友A:
暂用PLCi/o不是钱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大家都在用模拟量传送,为什要搞的复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