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7-300定时器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05):
S7-300中,定时器的时间单位怎么设置,例如我想设置1-5天,将MD300设置为4(通过HMI设置),但不知道单位是秒、分钟、小时、天,不知道单位在哪里设置?

网友A:
S5T#1H 小时
S5T#1M 分钟
S5T#1S 秒
S5T#1MS 毫秒
应该是没有天的单位

网友B:
定时器块底下有???那个就是单位,定时器单位跟定时器的号码有关

网友C:
读取PLC系统时间。

网友D:
换算,把计时器24小时记一次数,这样就是一天,再用计数器来比较天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怎么通过HMI设置时间,时间的单位在哪里设置比如分钟,小时。

网友E:
用T指令写入累加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