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设置的伺服3600脉冲一圈,可实际上转不了一圈啊

楼主(2013-11-05):
@pls2输出3600个脉冲,基本上不懂,36000个脉冲才走大概三分之一的样子,怎么回事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网友A:
用的什么伺服电机,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网友B:
这问题你不应该问人,你的驱动卡和电机的配合的问题

网友C:
电子齿轮比设置对了啊?

网友D:
如果编码器采用差相输入,是4倍关系,即只输出900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