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今天我们有个实验,就是汽轮机带一个减速器转动。我负责的是监测减速器的一些性能比如减速器轴温度,振动,滑油温度压力。但是只是看,不进行任何操作。有其他专人进行汽轮机的启动和停车。(我和那个人用的是两套不同,而且互不相通的软件系统,所以我只能看,不能做任何控制)

现在出现了一个事故,汽机和减速器相连的轴着火了,及时停车,并没有什么大碍。可是领导一定会追究责任,而且负责工艺的人也一定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我在这次的监测过程中,用眼睛观察到减速器轴振动有四次左右的报警,但是振动的值都是一瞬间增大,有一瞬间恢复正常,我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判断出来是真的振动大还是假值,所以没有告诉工艺的人,问她们是否需要将工况。这可能是我范的错误。

其实这次是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搞工艺的人没有把减速器的轴对中对好,这在现场干活的人都知道,但是领导在后面不一定知道。

我编的监测程序也是完全按照别人给我的流程图编写的,具体的数值也是向工艺要的。

心里很担心,好不容易找的工作怕丢掉,还请各位老鸟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
先不要着急,以静制动。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的。
等到处理结果出来了再看。

如果没事最好。

如果领导认定是你的责任,写一份 事故分析。

将实际情况写明在上面,然后写出你的论据,你的控制原理,多写些专业性的东西。多列客观事实,少列主管臆断。

最后不要写太明显的结论,写的含糊点。

你可以这样写:根据以上情况,个人推断事故原因是由XXXXXX(这里不是写人,是具体原因)引起。

希望领导您能够明察。

这样个人认为比较好。

网友B:
应该不是你的事吧,一.不是你做的设计和操作,.你只是在看监测,如果质量出现问题不是监测人员能解决滴

网友C:
联轴器未能校验同心度,应该是安装人员的问题,运行中有异常震动应及时反映!!!!!!!

网友D:
个人看法咯,情况照实说,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把责任推给人家。

网友E:
       我们就事论事地来分析一下过程,你做的工作是检测系统温度,震动,油温做什么?是不是反馈到他们工艺那边做控制判断?如果是,他们就会说你反馈信号失控或者说不灵。当然你也说过联轴器安装没有同心的原因,但这不能说明起火的要因。
   出现问题关键不是推给谁的问题,而是找到根本原因,使以后不再重现。我看还是好好到现场看看,想想问题的所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