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温控仪输出方式是过零触发可控硅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今天装上去就爆了,急用我用温控仪输出是继电器的用其触点做开关串只电阻接在G和T2间做简单的触发电路,试过是可以用,我想请大家看看这样长期用稳定吗可行吗?温控要求不高。

网友A:
这个不懂

网友B:
百度下可控硅电路就知

网友C:
这个不会  我也是刚进门

网友D:
你是做哪个方面 印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哪个方面 印刷?

是的做印刷机械的,还做过太阳能光伏方面的设备

网友E:
是不是容量小了啊,怎么可能炸了,没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辂出是电压吧?用固态不行吗?电压输出可以接可控硅呀
输出不是电压,触发信号。今天叫供货商送电压输出的改接固态。电压输出可以接可控硅但不知道为什么外接电压触发管子发热温度高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容量小了啊,怎么可能炸了,没道理

可能是表的问题,一块爆了,一块触发导通后关断不了,准备退货。

网友G: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要么功率过高。

网友H:
看你说的情况,一个直接炸了,一个被击穿了,好像是可控硅功率小了,但触发电路电压电流应该很小的啊,搞不明白了.

网友I:
你好,你说你做过太阳能光伏方面的设备,
指的是你做过太阳能光伏板吗?
光军

楼主:
是得,主要搞其生产设备的维修。

网友J:
引用楼主小电工于2013-11-05 21:32发表的 温控仪的一个问题 :
温控仪输出方式是过零触发可控硅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今天装上去就爆了,急用我用温控仪输出是继电器的用其触点做开关串只电阻接在G和T2间做简单的触发电路,试过是可以用,我想请大家看看这样长期用稳定吗可行吗?温控要求不高。

二十多块固态继电器为什么不用?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K:
可控硅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吗?这样不可以吧,发过可控硅图片来看看,一般是不可以双向的,输入与输出不能反的哟,反了就会炸

网友L:
14楼说得对,就用中继的线川电压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M:
什么东西爆了?

楼主: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把温控仪里的继电器拆了,用其线圈电压(18v)来控制固态,就没必要非买电压输出的温控仪了,谢谢各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