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plc脉冲指令问题

楼主(2013-11-05):
如题:
让步进电机以较低速度转一定的角度,再以高速转一定的角度,循环。。。。。用什么指令最合适,
表达能力不强 怎么发图?

网友A:
DRVI/A 应该可以
3U的话 PLSV

楼主:
步进电机1.8°+减速机375:1驱动一个圆盘,
要求圆盘以速度1旋转一定的角度a,
再以速度2旋转一定的角度b,
如此循环。。。。。。旋转一周停止
其中,a为工作角度,b为空转角度
速度1,2可调,旋转角度a,b可调(a+b≤c),我有360编码器和圆盘同轴,360p/r,我想做闭环,如果能开环的话更好,要求精度一度即可 有接近开关,回原点用,不知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具体就是这样工作的,能否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