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下次体验一下、ABB的、不知道贵不贵、好不好用?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只听说ABB的很贵,不知贵多少,但是比西门子更稳定、更强大。不知是否真实。不知通讯方面怎样?

网友A:
你指的PLC吗?

这方面我算是有点经验哦。。现在ABB通用性的PLC就是AC500系列

这个系列涵盖了简单型PLC一直到高端性高性能PLC 所有的范围。

相当于西门子的S7-200 到 400全部包含了。

最便宜的机型也不会很贵,价格和s7-200相当或者略贵。
最贵的机型 几万块一个CPU模块。。

从运算能力和处理速度来说,ABB完胜西门子 三菱  初级及中端机型。

从应用角度来说,ABB因为PLC领域实力较弱,组态软件和编程软件是分开的。组态软件是ABB自己开发的软件,软件界面较为简单,而编程部分使用的是codesys 通用编程软件,感觉在应用方面ABB稍弱,毕竟这个在中国不是主流,大家可能有点不习惯。

质量的话,没长期用过所以不敢乱说。

总体来说ABB这款PLC确实还不错,但是市场占有率极低,个人认为是ABB的战略失误,进入PLC行业太晚了。
在PLC刚刚推广的时候如果进来中国市场,或许会有一席之地。。

网友B:
ABB的PLC还是不错的,但是软件是十分难用啊,部分软件的逻辑很难理解,通信方面做得不错,功能强大,体积也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