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子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2013-11-06):
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和实际电机工作电流一样吗?电机只有1.1kw,名牌上写的额定电流2.85A,运行时变频器显示2.3A,我把电子过流保护设置为2A,为什么变频器没报警,并且能正常运行。当我设定1.5A时就报警。设定值小于变频器显示值会对电机和变频有影响吗?应该设多少安才好?

网友A:
这是变频器有一个过载时间。这个设定值只是一个保护作用。在电机的额定电流以内都是可以的。如你所说运行电流是2.3A那就设定这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子过流保护设置参数,其内部原理是调节报警输出的开关临界点,输出的是一个开关信号;设置的数值大小,就是电子开关的摆角,当负载实际电流大于设定值且达到设置动作的延时时间后,就会发生高低电平的翻转,变频器因而报警输出或显示报警信息代码;一般可以将其值设为额定电流的1.5倍以下(视情况而定),若调得过小会因电压原因、外部干扰、负载启动瞬间时的产生的浪勇电流等因素造成的过流保护,为保证变频器的正常运行不受以上等因素的影响,电子开关可通过设置保护延时启动时间,来屏蔽相关干扰;总之,若出现频繁保护动作,就说明参数设置过小;参数若设置过大,得不到及时保护,会因机械抱死等原因,烧坏电机。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额定电流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