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以前都是用磁粉控制放料,用力矩电机控制收料,现在跟不上时代了,老板说要用要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收放料了,叫我放开去学,需要什么硬件就去买,买回来报销。但是现在对plc才准备刚刚入门,太多的不懂了,请问下各位恒张力控制收放料要那些硬件设备,介绍下这放面的学习资料吧,小弟多谢了
努力

网友A:
你们老板也对你忒好了。真的!!

这个东西确实不是那么好学的。。。

硬件架构 首先取决你的机械架构。

先问问你的机械结构是啥啊。。。。不然很难决定结构的。

如果你是印刷机,有牵引部分,张力分段,那么你可以使用摆辊结构,加编码器或者电位器,对收放卷和牵引轴做PID控制。

如果你只是 一个收放卷结构,没有主机和牵引,那么可以用张力传感器 或者 直接使用现在大多数变频里面的 力矩模式。

呵呵,很难讲清楚。。加我qq吧。发点例子给你。  249729313
多谢哈,以前见过用摆棍加电位器来控制的,调节气压来控制力度,不过用起来不是很好。有主机育牵引,有两个放料和两个收料,要做到不停机切换料
  •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弦变频器有专门的收放变频器,傻瓜式

    这也忒粗糙了吧。。万一是自动不停机切换料怎么办啊。。。。

    这种收放变频就是反向力矩跟转吧。呵呵。

    不知机器结构不能随便乱用啊。呵呵。

网友C:
    最少就得2个变频器,一个plc,一个张力回馈机构(张力传感器,变位器,根据你结构要求)做pid调节,收放卷主要再个卷经的计算

网友D:
    这个有点不好学滴,楼主是在哪里工作呀?方便的话找人和你谈谈

网友A:
    那你这个属于脱离了简单机型的 进阶型复杂机型了。

    这个是7电机凹版印刷机吧?哈哈

    有这个就好办多了。

    首先我要建议你的是,尽量用摆辊结构,在这种印刷机里面摆辊结构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不停机切换料的时候,摆辊气缸结构相当于一个储料结构,可以储存一部分料在气缸包角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停机切换料时对印刷段张力的影响。

    而当我们使用张力传感器结构是,这个没有储料结构,所有张力都是“硬”性的,换料是 对张力影响较大。

    至少我见过的95%以上的全自动凹版印刷机 都是摆辊结构的。呵呵。

    再来说硬件架构吧。

    一般就是主电机 两个牵引电机  四个收放卷电机。

    7台电机全部配变频器加编码器。

    分5个张力段,四个摆辊,四组气缸,可以使用一个超低摩擦气缸作为入料牵引(决定印刷段张力),气缸转轴 轴头 我们一般是用编码器来做的,当然也可以使用电位器,随你便。效果很好的,至少我们做的还不错,呵呵。

    一个主PLC,S7-200或者FX-2N足够,如果想高配也无所谓。

    自动换料的地方比较复杂,这里先罗列硬件清单,想听说明加我qq跟你说吧。

    首先,6位碳刷(翻转架机构用到),两个接近开关,一对对射光电开关,两个超声波传感器(可用程序计米计算卷径,不加也可)。。。这个结构收放卷是相同的。。

    主机还有上一个接近开关用来计米的。各组摆辊电磁阀就不说了吧。

    基本上差不多了。PID运算要上机上料才能进行模拟,因为是闭环控制,无法模拟。

网友E:
    好像变频器就用这个功能,呵呵,这个行业没玩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像变频器就用这个功能,呵呵,这个行业没玩过

    确实如你所说,变频器很多自带收卷 防卷 甚至pid功能,

    但是这个行业远比你想象的可能要难许多。

    一个放卷速度 是三个量甚至四个量叠加出来的结果。

    首先必须和主机同步
    其次是卷径修正值
    再次是张力修正值(pid运算结果)
    最后还有切换料补偿系数,等等等等

    所以当一个复杂的机器完成一系列印刷过程时,那么单变频器这个功能就显得不够用了。

    其实这只是基本应用 更有甚着将伺服套色调位置都加进去了。。。。。这是非常高级和复杂的运算过程。

    该类机型市场售价也远远超过500W人民币。。。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