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如何组态启停按钮

楼主(2013-11-06):
如I0.0启动,I0.1停止,分两个按钮操作。

网友A:
用RESBIT和SETBIT

网友B:
这个是PLC 的I/O口 采集现场的实际状态 ,wincc无法更改他的状态 要用PLC的其他变量 M 或V

楼主:
启动用ResetBit函数,停止用SetBit函数,点击按钮无任何反应,确认通讯成功。

楼主:
变量时m0.5,启动,m0.7停止

楼主:
多谢一楼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14-02-08):
就用set语句然后置0或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