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各位大神······来一来看一看~~~~~~~~帮帮小弟瞧一瞧~~~~~~~这个问题如何能解决
西门子S7-300输出模块没有反应;具体现象是这样;硬件组态程序块~~~~程序下载后~~~监视程序~~~按下启动按钮~~~~程序I点有输入Q点也有输出~~~~~查看模块对应的I点灯亮、但是Q模块则无反应
个人尝试解决的方法;
1;清空程序出新组态(模块订货号都对CPU固件号也没问题)---------问题没解决
2;模块拆出来重新一个一个安装---------问题为解决
3;从其他设备拆块CPU过来也不行,把原来的CPU装到其他设备组态好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请问有没哟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

崇拜高手

网友A:
你那个输出模块的前连接器上面连接有24V电源吗?
接有24V电源啊 用PLC电源模块的电源

网友B:
看一下Q模块的输出COM点是否松动COM点上有无24V电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COM点的24V和0V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