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我昨晚编了个程序

楼主(2013-11-06):
我昨晚编了个程序编译的时候显示时间计电器有—个地方有问题,一个是T33,还有—个是+100,就是这个+100,这个好像负数是吧?请问下要写多少才是对的?那个T33是不是设置的时间?
光军

网友A:
朋友这个T33 是定时器 当然还有 T34 T35 --------. PT是你需要设定时间,100是单位 100S 10S 具体查一下基本指令
下载积分:+1(机电壹家) 太谢谢了,我买了—本编 ..

网友B:
1楼说的对

楼主:
1楼的朋友说 PT是需要设定时间,应该认何数子都可以但我把+100那个+字去掉也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
光军

网友C:
看看指令的说明吧,s7-400要求是时间格式数据的。

网友D:
T33是延时接通定时器.PT正或负编译都不会有问题.若IN没有常开或常闭编译会有问题.

网友E:
你就不会按一下F1键的帮助吗,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F:
朋友你用100就超了,你用10就没问题吧,T33是定时器,定时范围到327.67,你那100X10是1000了,能用才怪,看下说明吧

网友G:
先看看编程书吧

网友H:
多看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