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有两个开路集电极输出的端子怎么应用,说明书上也没有具体详细说明。还有就是多功能端子的继电器常开常闭点,比如我设置了频率到达设定值后,继电器动作,是一直保持,还是就是脉冲式的动作一。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端子好像很少很少用啊,
真诚感谢!我在网上也查了下相关资料,对这种端子,有一种解释是要加一个上位电阻和直流24v或者12v电源作为驱动小电流负载用,但是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根本没有详细解释这两个端子的具体作用。
光军

网友B:
继电器动作,是一直保持!直到报警消除才会恢复!
真诚感谢!大神请问这个开路集电极输出的两个端子,怎么接线,怎么应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继电器就是,达到状态输出,全部都是常量,没有脉冲信号。
真诚感谢! 真诚感谢!大神请问这个开路集电极输出的两个端子,怎么接线,怎么应用。

网友D:
变频器的报警输出端口,继电器动作,是一直保持的,直到报警消除才会恢复!
真诚感谢! 真诚感谢!大神请问这个开路集电极输出的两个端子,怎么接线,怎么应用。

网友E:
没有变频器的名字吗?
真诚感谢!是佛山誉强的。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晶体管输出与续电器输出功能基本相同.只是响应速度不同,输出频率不同,晶体管输出很少用所以普通的变频在说明书里一般不做详细介绍.

网友G:
是变频器的报警用的

网友H:
继电器动作,是一直保持,报警用的

网友I:
开路集电速出我一直都是做变频器运行中检出的,不需要外接电源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