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的齿轮比

楼主(2013-11-06):
私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一般调1比多少啊,调太大会不会影响控制精度啊???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要求了,这个真没准

网友B:
齿轮哦,跟你的机械有关系。一般是为了跟你的上位控制器脉冲量达到一个比值而设置的。

网友C:
根据精度来调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伺服电机的速度等于 额定脉冲频率除以编码器周脉冲 等于一秒多少转 要算到分/转就的在乘以60
由于PLC脉冲输出有限制 太大了会反馈丢失 最好方法就是用上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了
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精度来调啊!
怎么根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