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问题

楼主(2013-11-06):
刚接触三菱,碰到以图的程序,M333在程序里其它地方没有,估计是触摸屏里的开关,我联机进监控模式强制接通,可是不行,但M912就可以,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让它复位的。

楼主:
谢谢2楼的,问题是我没有连触摸屏也强制不了啊?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B:
实在想让M333通 那你就用运行监控继电器短接它好了 FX系列M8000 Q系列SM400 A系列M9036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C(2014-06-15):
M333看似触摸屏上的 手动 / 自动 或 暂停 / 继续 之类的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