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FX3U三轴定位

楼主(2013-11-06):
本人刚学PLC,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想了两天了头都想大了,请大家赐教!
我们公司想用一块FX3U控制三个步进带动运动平台进行XYZ三轴定位,相当于自动钻一样的功能,但是要求一个文件里面要能存40个点,PLC在存9个文件,每次使用机器时只要调出相对应的文件就可以使用。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谁有样例程序可不可以给份给我参照一下。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和帮我呢
zsh340

网友A:
楼主说的PLC内存9个文件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存9个不同的程序啊?每个程序中要有工作的40个点啊?每次工作时调用这个9个文件中的某个程序。是这样吧?如果是这样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以前的自动点胶机我就是这样做的。
下载积分:+2(a75946613) 真诚感谢!

楼主: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请问怎么操作啊!你给我讲个大致的意思啊!!

网友B:
就是做一个配方功能嘛,用BMOV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简单,我经常帮客户弄,用触摸屏做配方,把所有产品数据存起来,每一个产品需要的时候调一组数据出来给PLC用就行了.
欢迎光临我的公司---深圳楚庄王科技有限公司---SMT周边,自动化设备,曾少华13713903095,zsh914@163.com ,QQ:393831242

网友D:
在不同的寄存器D里面写入不同的数据,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E:
虽然不是很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使用配方功能应该可以!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这会去研究研究。

楼主:
通过一下午的试验,我做成下面的效果!
先用手动键控制XYZ走动--用宏指令把从PLC读出来的三个数写到屏寄存器(D-RW),然后要用时再把屏寄存器里的数传送到固定的PLC数据寄存器(RW-D),然后用MOV传送到对应的定位表格里面R文件寄存器里面(D-R),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太复杂了。
因为FX3U表格定位Y0是从R0开始的。
Y1是从R400开始的。
Y2是从R800开始的。
所以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更好的办法能够直接从屏寄存器传到R寄存器,位置还不出错(RW-R0/R400/R800)。
请各位帮支招!谢谢!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G:
用BMOV,屏可以用示教或者直接输入将各个参数存入临时空间,程序编完再统一传送到参数保存区

楼主:
关于执行数据时大家怎么处理的啊
mythic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执行数据时大家怎么处理的啊
……BMOVE+变址寄存器就可以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我的是单步提取 ,

网友H(2014-09-19):
在屏上做配方触发式传送,然后在PLC做好程序就可以了!
请教一个问题!!FX3U三轴定位